[Yeestor] 金士顿120G 固态硬盘量产不能通过:FAIL通信异常

楼主(2023-09-29):
我的一个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出现不认盘故障,下载了一个量产工具,在量产到86%时不能通过,
出现如图提示,不知是哪里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不懂,没尝试过这个主控

网友:
不懂,帮你顶

网友A:
5091,通信异常,超时错误。,1、确定是否有其它软件正在占用此盘。2、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3、请确认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是认为卡86%就提示通信异常 可以是板料有问题。具体还得逐一排查,前提是工具没有选错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91,通信异常,超时错误。,1、确定是否有其它软件正在占用此盘。2、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3、请确认连接线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认为卡86%就提示通信异常 可以是板料有问题。具体还得逐一排查,前提是工具没有选错的情况下 ...

能否具体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91,通信异常,超时错误。,1、确定是否有其它软件正在占用此盘。2、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3、请确认连接线是 ...

能否详细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指导一下,谢谢!!!!!

多试几次看看,多试几次看看,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2023-11-25):
同主控同颗粒,量产报同样代码。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16):
9082还有海力士2d的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