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ZX7 200手工焊要加多大UH的电抗器

楼主(2023-09-29):
想在锐龙焊机上加个电抗器,请问ZX7 200的锐龙手工焊机要匹配多大的电抗器呢

楼主:
自己顶顶,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
我帮你顶顶,我也不知道

网友:
请大神来回答

楼主:
祝大家中秋快乐哪位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淘宝够,问卖家会给你配好

网友A:
为啥要加电抗器?   看来这焊机够坑的

网友:
买时候就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加电抗器?   看来这焊机够坑的

听说加了电抗器焊接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加了电抗器焊接效果会好一点

电抗器  又称为扼流圈,实质就是个大的电感线圈
电抗器不是用来改善焊接效果的,而是为了保护焊机防止损坏的

你这个焊机  多半是减配又减料的小厂产品,焊接效果差是可以预见的
类似野鸡的改善方法  其实坛里就有好几个帖子  很适合你的情况
大致就是自己补充厂家减配的元件上去,把差的元件用好的替换,PCB上把输出线路加粗铜线并堆锡
铝条换铜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抗器  又称为扼流圈,实质就是个大的电感线圈
电抗器不是用来改善焊接效果的,而是为了保护焊机防止损 ...

虽然楼主纯粹是为了灌水发帖 但这图上的焊机还真不是小厂出的 这正经是瑞凌的子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楼主纯粹是为了灌水发帖 但这图上的焊机还真不是小厂出的 这正经是瑞凌的子品牌 ...

是的十年前听卖机的人讲这是瑞凌的高端焊机品牌锐龙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楼主纯粹是为了灌水发帖 但这图上的焊机还真不是小厂出的 这正经是瑞凌的子品牌 ...

你很了解瑞凌?  为啥要推出个子品牌?

茶买东西从来不认牌子滴,, 什么瑞凌不瑞凌的

要自己去看品质 看工艺。。自己要会分辨

楼主:
哦为什么大家都不是冲着我请教的问题来回答的呢????

网友C:
我有台上海通用的
当年在老站时拆了有你说的这个东西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7170
你自己看吧我也不知道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上海通用的
当年在老站时拆了有你说的这个东西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7170

谢谢,你这款通用焊机不错用料足够扎实

网友:
拆过一个ZX7-400的,铝芯电抗,差不多33UH。自己也用铁硅铝磁环绕了俩,45UH左右,感觉没啥效果。用多股铜线重绕变压器感觉焊接效果好点(原来的是铜包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