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和家亲摄像头只能连接移动网络吗?

楼主(2023-09-29):
如题!买了一个tplink和家亲CM3Y-N全彩摄像头,连网广电网络时说不是移动网络,无法连接,不知道各位老大有什么妙招吗?

网友A:
既然买,为啥要买定制的摄像头呢,移动定制的肯定会绑定网络的,就像移动定制手机放不了联通电信卡一样啊,用手机中转一下看行不行,手机好像可以设置接入点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买,为啥要买定制的摄像头呢,移动定制的肯定会绑定网络的,就像移动定制手机放不了联通电信卡一样啊, ...

没经验,没问商家。

网友B:
我也是用的和家亲的摄像头 ,但是家里的网络是电信的,目前正常使用1年有余
如果你那边有限制,可以试着改一下路由器的dns,让他指向移动

网友:
应该不会吧,不然厂家脑子进水了,靠一家网络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和家亲的摄像头 ,但是家里的网络是电信的,目前正常使用1年有余
如果你那边有限制,可以试着改 ...

谢谢兄弟!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定制版就是坑后台很多限制

网友:
有的是定制的 不可以换其他网退了吧

网友:
联网络没影响,APP必须是和家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和家亲的摄像头 ,但是家里的网络是电信的,目前正常使用1年有余
如果你那边有限制,可以试着改 ...

我的也是这样,用的电信Wifi。

网友C:
买到定制的摄像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到定制的摄像头了。

你说的对 有可能是定制的那种 ,比如萤石的 市场买3  4百那种型号,订制的营业厅3块钱一个月的套餐送一个那种摄像头 就可能是捆绑的固件。

网友:
只能刷机了,刷成全网通的

网友D:
合家亲的不知道,电信小易管家的摄像头可以在非电信网使用,估计也是分地区

网友:
资本家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家亲的不知道,电信小易管家的摄像头可以在非电信网使用,估计也是分地区 ...

电信的小翼管家是可以用在广电网络!我这个用不了,我弟从东莞拿回来的小翼能用!现在就用他的放老家里面!

网友:
网络摄像头真得弄明白买,不然真是坑。没了后台,就一垃圾了。不买海K,大H。还有水星,TP等可以选啊

网友(2023-10-31):
电信宽带用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