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拆拆,奥克斯AUX-A5电推剪锂电池,另温习下游标卡尺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3-09-29):
今天找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多年前的一把电推剪
以为早就扔了,
之前好使,只是续航时间太短了,
就买了新的,喜新厌旧,
故弃之,今日得见,
必须拆电。。。
一天不拆点啥难受。

插电,灯不亮。。分析电池饿死
好多年没充了。
电池可插拔。网上有替换电池,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为买,只为拆。
标的是锂电池
上表,用1V档,指针微抬。
纯卡扣,没螺丝。
小刀别一下主板。轻松取出。
看看这是电池吗?
怎么和电容一样?
这简直和电容一毛一样。
主板
用手术刀将已故电池切除。
还真是锂电。
就这个屁股,我说它是电容,你信不?
测量一下尺寸。
不接电池情况下,上电,充电灯亮起。
测试输出5V,没问题。
测试充电电压,问题来了,怎么也是5V?
用5V给锂电池充电,难怪电池坏的快。
是就这么设计的,还是为了充电快,牺牲电池健康度?
5V充电会不会过充,导致爆炸?
现在是没接电池的空载电压,难道接电池,
充电电压就正常了?
大神给科普一下。

最后大家温习下游标卡尺的使用。
看一下这个读数是多少?

单选投票, 共有 50 人参与投票

距结束还有: 787 天13 小时16 分钟

读数A:48.34mm

读数B:48.36cm

读数C:48.38cm

以上读数都不对!

网友(2024-02-16):
我也以为是电容

楼主(2023-10-07):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怎么拍的 这样清晰

因为我用华为,
遥遥领先。。。

网友A:
这图片怎么拍的 这样清晰

网友:
锰酸锂电池,磷酸锂电池的安全性高些,充电电压高些也不会炸,估计会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35mm     因为要在在4与6之间判断。

游标卡尺精度0.02,一般选择双数,看图不会超过.35, 所以就选择0.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单位不同……
我选A是瞎猜的~
只能看到小数点后一位,后第二位就不知道要怎么读了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单位不同……
我选A是瞎猜的~
只能看到小数点后一位,后第二位就不知道要怎么读了

机械的游标卡尺用很多年都不会坏。电子的会坏。

网友:
真像电容

网友:
4.834或者4.836

网友:
10W的功率,也不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特意降低投票难度吗,另外两个单位都不对

刚看到单位不同……
我选A是瞎猜的~
只能看到小数点后一位,后第二位就不知道要怎么读了
所以我最后买了SATA的数显卡尺,哈哈

网友:
锰酸锂电池,安全性较高

网友:
换个数显卡尺,费眼

网友:
不如搞一节可以换的18650电池

网友D:
楼主这是特意降低投票难度吗,另外两个单位都不对

网友:
同款,之前也是电池不能用了,更换了电池。
奥克斯AUX-A5专业理发器锂电池修理,并讲解单节锂电保护DW01+8205电路原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40188

网友:
游标卡尺经历了什么   哈哈

网友B:
48.35mm     因为要在在4与6之间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