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如何知道U盘存储芯片的焊接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2023-09-29):
自己焊接了一个双贴片的U盘,chipgenius能检测到主控和内存型号,这是否代表存储芯片的焊接没有问题呢?

网友:
也不一定,量产一下,能过,能跑圈,就算没问题

网友:
这种简单的问题,居然会有人在问,但凡多看点帖子,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有flash ID查看,如果焊接不良就会是乱码,或者有几位不正确

网友:
哇噻,2306
其实一直没弄懂它使用的固件是哪个

网友:
直接量产工具看id

网友:
量产一下,能过,能跑圈

网友:
量产一下,能用就行!

网友:
id正确一般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