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正一愁莫展之际 在厨房看见了它! 小台锯制作开工

楼主(2023-09-29):
家里已经下岗的一只铝蒸架

本来是要找个盒子材料  当然要方的,也是无奈  急就章了
明天就等着要用  着急啊

立马开工

本来方形箱体的话  台面自宫一刀 简单又有精度,现在就有点挑战了

为了切高 材料选择上已经到了极限,另一个考量是不惧过水  后续可能上喷淋装置
台面材料早已买了3毫米的铝板  觉得还是太后,后来选择了非金属  厚度2毫米

如果成功  切高约有5毫米,准备的材料里包括了机头升降  但现在这款机只是应急用
等以后有更合适的箱体材料再重新做

目前花费大概小20,小电机、连轴器、锯片、绝缘板这些
电源有现成的

网友A:
明天还想吃馒头么?我感觉你要吃拳头了!

网友B:
啥秘密武器呀?给大家展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还想吃馒头么?我感觉你要吃拳头了!

你想象力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秘密武器呀?给大家展示一下。

没有秘密
一直没动工的小台锯, 外壳就靠它了

还在制作中   大概率不会成功

但心有不甘试了才知道

网友:
放假没出去玩儿的都在家折腾手工活儿

网友C:
“还在制作中   大概率不会成功”

加油,要有信心才会成功。

网友:
开局一张图,其它全靠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制作中   大概率不会成功”

加油,要有信心才会成功。

2毫米的台面  还行,这是开工前一大担心,几乎是极限了  否则螺丝沉不下去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那个锯口开不正,明天固定电机 也就确定开口了

网友:
试了才知道

网友:
坐等楼主续集

网友:
想法是有了
成品不远了

网友:
是不是快出成品了,一步到位!

楼主:
裁了一块8厚的赛钢料作为过渡板,要把电机垫高到铝架口  否则损失切深
切一刀也就3秒钟  事先准备工具10分钟  完后打扫卫生30分钟
刀口调正思路是有  就是不好搞,接下来涉及钻孔固定微调  最为关键

网友:
看这样子的进度,多半是要烂尾的节奏啊,

楼主:
要打4个洞   搬出了一个比较有点“精度”的工具
想起拍图的时候  4个M3的通孔已经打好了,只有一个孔有偏0.3左右
这是背面打沉孔  用的木工钻头

塑料板太滑了  不用个夹具是不行的

深度凭感觉    好在材料厚无所谓

搞玩了发现手头M3x10的螺丝短了一点    明天去买螺丝

楼主:
今天出门办完事  顺便去五金市场买M3螺丝  哪知道竟然没有,最小的螺丝是M4
这帮家伙竟然哪怕一小包的M3都不肯备一点货
大不了回去直接用4个钻头稍微过一下 就可以换用M4了

回家想想还是忍了,因为这批成品角码精度还不错  大厂产品
继续用M3的孔  以后可以直接换个“刀” 上去(电机)

目前折腾的情况看 精度控制还不错   有信心了反而不那么着急用了,慢慢整~
M3螺丝继续去宝上买  还能选304不锈钢的,五金市场里不锈钢的很少  且不会是304的
以前给我爸做一个小用具就遇到过,几颗小螺丝最后还是网上淘304不锈钢的  才真的不出锈蚀  因为长期接触水的

网友:
生活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