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新风系统进风口

楼主(2023-09-29):
用了一年的进风口都成啥样儿了,看不下去了,期间还用吸尘器吸过几次,网都腐蚀了。拆了,给它做个粗滤放在外头,里面的粗滤给拆了不用了,另外里面的换起来也麻烦的很。咋一看像个空调,哈哈哈哈!

网友A:
进风口有灰尘又有水汽。应该用304以上不锈钢网50~20目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风口有灰尘又有水汽。应该用304以上不锈钢网50~20目防尘

安装的人才不管呢!怎么便宜怎么来。

网友B:
你这里湿度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湿度很大呀

可能是南方雨水较多的缘故吧!

楼主:
看看这初效,都差不多堵死了。

网友:
南方好多了,北方一个星期滤网就堵死了。

楼主:
我就搞不明白,这初效那么容易脏,更换周期又短,厂家干嘛还和主机设计在一起,吊顶机更换麻烦得要死,搞个外置会死吗?

网友:
看这,家里得备个气泵吹吹才好了

网友:
可水洗的话!上高压水仓,快干净。

网友:
还以为是改造汽车上的,住房粗滤与细滤之间间距稍微大一点,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这个进风口的使用实在是太糟糕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靠考虑相应的条件。

网友:
都是闭门造车

网友C:
什么系统的进风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系统的进风口?

家用新风系统的进风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看这初效,都差不多堵死了。

杨花柳絮惹的祸?飞絮季节避免开机躲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杨花柳絮惹的祸?飞絮季节避免开机躲一下吧。

不怕啦哈哈哈,现在的这个外置初效面积大得很,不怕不怕。

网友:
这么大的粗滤,效果肯定很好,可以用很久。

网友:
通风口一定要加装滤网(最好是可拆卸可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