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奥克斯72w超薄吸顶灯

楼主(2023-09-29):
垃圾佬本色,活动价便宜就买了,没地方装,一直在台阳吃灰
原价159,活动价19
RA97
80×52×8cm,三色变光

6条灯条,每条12w

网友:
现在的灯具越来越简单

修护更方便

网友A:
贴牌产品,我原来买过一个啥牌子的忘了,它无论多少瓦大小都一样,就买了最小功率的,回来只要灯壳
,灯芯拆掉换成高显指的。

网友:
挺好的不贵这瓦数不小价格可以能耐用就行

网友:
不错确实够便宜

网友:
2并3串(2组)

网友B:
20块这么大壳子不贵,看驱动达不到72W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块这么大壳子不贵,看驱动达不到72W

原来是双路的,看岔了

网友C:
如果外壳的背板是塑料的,散热就成问题了。

网友:
感觉可以,这价格也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牌产品,我原来买过一个啥牌子的忘了,它无论多少瓦大小都一样,就买了最小功率的,回来只要灯壳
,灯芯 ...

如果自己有工具和灯珠,你这个方案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外壳的背板是塑料的,散热就成问题了。

背板是铁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牌产品,我原来买过一个啥牌子的忘了,它无论多少瓦大小都一样,就买了最小功率的,回来只要灯壳
,灯芯 ...

RA97的,算高显指吧

网友:
直接拿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条来做灯了?

网友:
还有车吗?求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RA97的,算高显指吧

ra97当然是高显指,led灯正白光6500k没有消费级高显指灯珠,高显指的都是3000k到4500k之间,另外还有一种假的高显指方案,正白灯珠和暖黄灯珠混用,以及正白灯珠和红色灯珠混用,灯罩一盖用仪器检测光谱也确实很全

网友:
不知道亮不亮度够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想当年几百上千买的灯
当年真是暴利啊

网友:
奥克斯神奇的牌子 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