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汽车雷达主控,哪位大神会维修! 发给你练手

楼主(2023-09-29):
去年装的前后雷达,8探头。刚过1年,突然雷达不工作了,仪表盘也不提示,拔掉主控插线,有提示,装上去不提示,也不报警。没办法网上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好了! 旧的发给卖家,检测说是坏了,过1年不给保。

哪位大神会维修! 发给你练手。

网友:
过保就坏,通病

网友:
副厂的能保一年就不错了

网友:
只换主机可以吗

网友:
现在这玩意便宜了,直接换新的省心

网友:
懂电路的都会修吧

网友A:
8探的全套也不过几十块钱吧,不值当得。

楼主:
就是换了个主机,探头没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探的全套也不过几十块钱吧,不值当得。

全套最便宜的也要500往上,还有安装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最便宜的也要500往上,还有安装费!

能与原车连接的应该贵,但电路与普通的应该差不多,不如你打开,给大家拍照看看,可能有高手能分析下。

网友B:
开壳看看哪个零件坏了,自己换啊。来数码的人都有工具

网友C:
4探头的我都自己修,修好一年后又坏,不想修了,改天弄个铁将军的换上去,探头不知道能公用不?

网友D:
修啥,一套便宜的要死。

网友E:
是什么症状,直接不通电还是通电能显示没距离感应?

网友:
留着无用,扔了制造垃圾。会修的不做修车这行,修车行是不会修,会修也不修。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探头的我都自己修,修好一年后又坏,不想修了,改天弄个铁将军的换上去,探头不知道能公用不? ...

买家说探头不通用,因为通讯协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啥,一套便宜的要死。

不便宜啊,普通的一套都要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症状,直接不通电还是通电能显示没距离感应?

突然没有任何反应了,仪表台也不提示错误,雷达也不工作,但是我把主控拆下来,仪表台就报警提示雷达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壳看看哪个零件坏了,自己换啊。来数码的人都有工具

这个是拆后的,我重新开贴,把所有照片贴一下,还有芯片的型号。

网友:
那说明模块跟系统的通讯是正常的,检查一下给探头供电的部分说不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