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背光重启点亮两次,电源蓝灯闪烁,液晶无显示不加电,拆修32寸杂牌曲面显示器moped

楼主(2023-09-29):
拆修一个32寸曲面杂牌显示器moped,背光重启点亮两次,电源蓝灯闪烁,液晶无显示不加电

把支架和后壳拆了,板子背后焦黄,猜测是长期超压使用19v替代12v驱动板扛不住挂了
MOPED,M240,DC12v-4A,深圳市蓝图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ST3151B01-1
RTD3283L,RTD2281CL,FM25Q04 1804T0G,1117B 33038D,SE10015 171248

网友A:
修好了吗?想知道

网友:
12V,用19V不早就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想知道

买了板子,一周后有结果

网友B:
换板维修,不如先上12V电源测几个电压看看正常不?也可能是主板有问题,电源板可能没坏。

网友:
真简单就一块主板

网友:
山寨显示器,用19V。现在才挂,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板维修,不如先上12V电源测几个电压看看正常不?也可能是主板有问题,电源板可能没坏。 ...

左边的5v和3.3v都有。
右边的se10015感觉好像有问题,没电压
不知道是因为没开机没有,还是要插屏才有,照说不带负载led开机都应该常亮,但是现在闪烁

网友:
12v的驱动板使用19v供电,超压有点多了。

楼主:
NamePart TypePCB DecalValue
CN1DC_SAMSUNG_H12.5DC_SMSUNG_H12.5
CN2PH2-11PH2-11
CN3JP-H4X2.0JP-H4X2.0
CN4JP-H4X2.0JP-H4X2.0
CN5AUDIO-DW8.3X14.5AUDIO-DW8.3X14.5
CN6HDMI-S19X0.5-25AHDMI-S19X0.5-25A
CN7JP-H6X2.0JP-H6X2.0
CN8PDIP2X15-2.0PDIP2X15-2.0
CN9DSUB-H15DSUB-H15
CN201JP-HW2X2.0JP-HW2X2.0
CN202JP-HW6X2.0JP-HW6X2.0
D201D-MSASD-MSAS
H1PMARKPMARK
H2PMARKPMARK
H3SCREW3.5RM-ROHSAASCREW3.5RM-ROHSAA
H5SCREW3.5RM-ROHSAASCREW3.5RM-ROHSAA
H6SCREW3.5RM-ROHSAASCREW3.5RM-ROHSAA
H7PMARKPMARK
H9SCREW3.5RM-ROHSAASCREW3.5RM-ROHSAA
H11T3.25MMT3.25MMAA
H12T3.25MMT3.25MMA-1AAA
IC201U-SOP8/1.3U-SOP8/1.3A
L1SMD-L8SMD-L8
L2L_SL_S
L201L13L13
Q1Q-SOT23Q-SOT23
RV1RCLAMP524PRCLAMP524P
RV2RCLAMP524PRCLAMP524P
U1U-SOP8/1.3U-SOP8/1.3
U2MQFN76_P0_4_9X9MQFN76_P0_4_9X9
U323612361
U4U-SOT223U-SOT223
U5U-SOP16/1.3U-SOP16/1.3
U6U-SOP8/1.3U-SOP8/1.3A
U201B6010DTO252
U202B6010DTO252
Y1Y-DH5Y-DH5
ZD1D-SOD323SD-SOD323SZener Diode 5.6V
ZD2D-SOD323SD-SOD323SZener Diode 5.6V
ZD3D-SOD323SD-SOD323SZener Diode 5.6V

没号,只能参考个封装,这板子没搜到电路图

网友C:
驱动板其实不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其实不难修!

软故障,量起来电压都出了,但是不插屏线和灯线,屏接口的12v还是会在5s以后掉电,感觉是带载能力变弱了。不是专业的没料板,就没那么方便。买了驱动板和asm1117,双节快递又休息4号才能发货,趁这几天先网上搜搜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号,只能参考个封装,这板子没搜到电路图

真详细

网友:
nb板子pcb都有

楼主:
U3 丝印JB3S

JW5033
1.输入电压:3.7V~18V
2.输出电压:0.765V~VIN-3V
3.开关频率:800kHz
4.输出电流:2A
5.效率:高达95%
https://www.joulwatt.com/proinfo_2404.html

https://www.toll-semi.com/product/176/

https://www.838dz.com/jicu/to/TSOT23-6.html

楼主:
已解决,换了1117还是一样的,判断失误,把边板拆开,发现是F1保险烧了,没有32v3A的保险,用一根电线铜丝搭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想知道

买了个新电源,周末又换了个二极管和3A保险,把检流电阻焊掉了两个,试了一天,应该算是彻底修好了。
吐槽一下,杂牌的屏幕色域是真的不咋行。
念头通达,打完收功。

楼主:
主贴不能编辑了,勘误一下RTD2383L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新电源,周末又换了个二极管和3A保险,把检流电阻焊掉了两个,试了一天,应该算是彻底修好了。
吐 ...

谢谢告知。修好了不仅省钱能用,还满足感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