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挺有意思的,一个可能坏掉的16G的PFG06,安国也开出来了。

楼主(2023-09-29):
有一块PFG06,拆的时候吹风的时间稍长了一点,似乎听到了叭的一声。。。

坏了吗?赶紧找来个安国的主控吹上看看。。

估计是坏了,直接显示8ce,128GB.

既然都这样了,就试试量产吧。

严格点,直接开出来5GB,放宽点能开出15GB..
看起来这安国主控无愧兼容之王的美名//

跑盘一圈都能过,先放着吃几天灰,过几天再拿出来试试数据是不是好的。

网友A:
涂点绿油固化y一下,隔绝空气,吹的时候可能炸裂了但是晶元和邦定线还连着,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点绿油固化y一下,隔绝空气,吹的时候可能炸裂了但是晶元和邦定线还连着,能用就行 ...

有道理,一会就去找点绿油固化。。

网友:
这么小,还是tlc

网友:
修复能用就行呀!

网友B:
应该是温度太高了吧  我放9.9包邮的加热板   烧半个小时以上都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温度太高了吧  我放9.9包邮的加热板   烧半个小时以上都不炸

我才开始学弄U盘,手艺还不行

网友:
修复能用就行

网友:
我也有一个1CE的B16炸了,显示8CE,回头试试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