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个摄像头可以用于家用吗?手机连接查看。

楼主(2023-09-29):
这个摄像头可以用于家用吗?手机连接查看。

网友A:
模拟机不行,网络摄像头可以。

网友:
这只是一张通用说明书。。。要看实际型号有没有支持乐橙云

网友:
这是模拟摄像头,不具备IP地址属性。

属于即插即用的

网友:
可以摄像可以保存录像,手机能连接收看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不行

网友:
看着应该像可以

网友:
用手机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机不行,网络摄像头可以。

模拟机的话,买个AV转USB,OTG链接手机也挺方便

网友:
只能用电脑读卡来看吧,应该不能手机看

网友:
还有人用模拟?

网友:
这个要插网线那种吧

网友:
家用要求是最低标准,为什么不能家用。

网友:
大华枪机,安装内存卡,连接网络,然后手机下载乐橙或者大华app,可以看监控

网友:
好像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