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台电120G2258X+29F324片开卡报错,麻烦看看

楼主(2023-09-29):
台电120G2258X+29F324片开卡报错,麻烦看看

电脑直接关电
硬盘不识别了
开卡显示1G
报错如下:

(0x22):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 DLL Error Message =======

(0x08):  _SMIPtestFlashConnectivityTest report fail
(0x12):  FlashID is different with FlashDB

开卡软件:SM2258XT(AD)_B16A_PKGT1216A_FWT1125A0
SM2258XTMPToolQ0914B

楼主:
上面有4片29F32B2ALCTH2,没有空的位置。上面有4片29F32B2ALCTH2,没有空的位置。上面有4片29F32B2ALCTH2,没有空的位置。

楼主:
我看别人说用这个 麻烦那个大哥发下: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
我看别人说用这个 麻烦那个大哥发下: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
我看别人说用这个 麻烦那个大哥发下: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

楼主:
已经成功,谢谢。用这个  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0816C0_RDTQ0808A0_DLLQ0815A_DBQ0816
已经成功,谢谢。用这个  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0816C0_RDTQ0808A0_DLLQ0815A_DBQ0816
已经成功,谢谢。用这个  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0816C0_RDTQ0808A0_DLLQ0815A_DBQ0816

网友A:
开卡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软件有问题?

对 这个软件很多 需要不停试试才行

网友:
换几个开卡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