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磁炉能改造成高频焊接机吗

楼主(2023-09-29):
见网上焊紫铜管有用高频焊接机的,很好用,那么用电磁炉能改造成高频焊接机吗?

网友:
频率不够吧

网友:
功率够大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不如用微波炉

网友:
很关心这个话题

网友A:
频率有可能不够啊,他焊铜管的话频率一定要高,但是电磁炉是为加热铁而设计的,有可能不行

网友:
这外好像不可能。

网友:
微波炉不行吧,工作原理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有可能不够啊,他焊铜管的话频率一定要高,但是电磁炉是为加热铁而设计的,有可能不行 ...

我觉得阻抗匹配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阻抗匹配就可以

反正我的有一台电磁炉是改成了高频感应加热,把铜放进去没什么用,而且他是断断续续的,电磁炉相当于它先感应一次假如没有电流它就会停止,过一段时间再进行一次。你把那玩意儿放进去都没多大感应电流的话那它就不会启动不会启动那直接用都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有一台电磁炉是改成了高频感应加热,把铜放进去没什么用,而且他是断断续续的,电磁炉相当于它先 ...

你得改呀,检锅电路得改,线圈更得改,电流还得限制

网友:
感觉改动量很大,不如重新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得改呀,检锅电路得改,线圈更得改,电流还得限制

改过,上一台就这么废的,当时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做z VS的时候还需要焊接一根铜管,因为感觉z VS更好用一些,我拿电磁炉做了一个这种,之后跑图啥的乱七八糟改改完之后他会一直加热,但是过一会儿之后IGBT贼烫然后他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得改呀,检锅电路得改,线圈更得改,电流还得限制

而且有这时间精力,你还不如直接去想想怎么提高一下ZVS的频率,那玩意儿供电还低一点还安全一点,毕竟它的频率就不够所以加热也是很难的,ZVS的频率还好整一点就那个二极管和那个电容,你还不如去试试改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