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路由是用的mt7628d +mt7612e 的配置??

楼主(2023-09-29):
那个路由是用的mt7628d +mt7612e 的配置??

网友A:
你想干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啥???

==============

找个这种配置的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个这种配置的固件

直接搜索,应该有的,没记错地话D代表的是集成内存,可能是64M的,所以找固件的时候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搜索,应该有的,没记错地话D代表的是集成内存,可能是64M的,所以找固件的时候要注意... ...

应该是集成的内好,有没有不死

网友:
mt7628d,,,集成内存,,,,有什么用,有什么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集成的内好,有没有不死

百毒一下,你就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