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变器输出接市电的疑惑

楼主(2023-09-29):
正弦波、修正波等逆变器,在不接电池组的情况下,输出端接市电或者300V的直流电,是否会对逆变器有影响?我觉得前级桥式整流是不是就隔离了。

网友:
搬个板凳    坐等答案

网友:
立马烟花

网友:
直流需要有防接反,但对交流无效,电压倒灌,炸管风险

楼主:
3/4楼大侠说说道理呗
想想主电路部分问题不大,可能通过驱动电路倒灌了,确实不妥。

网友A:
之所以光伏逆变器能并网,是因为有同步器,波形一致就可以并,波形不一致就看谁容量大了,最简单的就是逆变器爆炸,电流道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光伏逆变器能并网,是因为有同步器,波形一致就可以并,波形不一致就看谁容量大了,最简单的就是逆变 ...

不接电池组,就是台空逆变器,哪来的波形一致之说

网友:
不懂,需要补脑。

网友B:
如果是正弦波的,炸应该不会炸,逆变器的dc-ac的全桥部分的mos管的体二极管相当于一个整流桥,会整流后使dc-dc部分的输出310v有电,然后dcdc部分输出有整流无法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正弦波的,炸应该不会炸,逆变器的dc-ac的全桥部分的mos管的体二极管相当于一个整流桥,会整流后使dc ...

这是主电路,GS间是不是驱动倒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接电池组,就是台空逆变器,哪来的波形一致之说

逆变器没工作,那就肯定电流倒灌,看逆变器的设计是否有隔离电路,是否能承受220V倒灌,正常的并网逆变器有防止倒灌的电路设计,并网也是跟踪市电频率和电压来实现并网输出的,不是说随便一个逆变器就能并网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变器没工作,那就肯定电流倒灌,看逆变器的设计是否有隔离电路,是否能承受220V倒灌,正常的并网逆变器 ...

你说的很在理,不知道有没有人实践过。此处不涉及并网。谢谢。

楼主:
上图所示,在AC2正半周期间,确实能形成回路;负半周期间,左侧一样形成回路。查看实际元件,反向驱动三极管的Vceo=400V,为了承受这个回路电压;Vcc接的2个二极管耐压1kv,为了隔离倒灌Vcc。
斗胆试着接了一下市电,确实可行,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逆变器应该有三种,第一种是电池(电瓶)用的,像车载或摆地摊见到的那种,这种肯定不能接到电网电。第二种是太阳能离网型逆变器,这种逆变器不会倒灌,因为逆变器需要检测到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电流符合逆变器需求后才会启动逆变升压,再启动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吸合输出,逆变器正常工作前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不会吸合的,这种逆变器不允许直接输出电网,需要并网同步器配合。第三种是太阳能并网逆变器,里面有专门单片机检测电网电的同步参数,检测到电网电后发信号驱动MOS与电网一致,再发信号让交流接触器(小功率的用继电器)吸合输出逆变电压,这种逆变器不存在倒灌因为需要检测到电网电正常后才会启动逆变并网输出,并网逆变器不需要电池组也可以正常工作,这种逆变器需要电网电正常才会有逆变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逆变器应该有三种,第一种是电池(电瓶)用的,像车载或摆地摊见到的那种,这种肯定不能接到电网电。第二种 ...

第一种我都试过了可以,理论上也可行,你这是非说不行是什么情况
第二三种不在此讨论范围,没看明白我说的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