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4贴tsop的7H2H翻车求救,scan INI-DFT fail,block status not match

楼主(2023-09-29):
逝情是这样的,画了903的tsop 4贴板,

贴了7h2htak0

然后读id正常,903没有这个F所以拿SDTNPACHEM的数据改了一个,可以强力擦除

开卡就报错scan INI-DFT fail,block status not match,为什么会不匹配呢,7h2htak0和SDTNPACHEM应该内部一样的啊

又一个完美翻车,求解

网友:
又一个完美翻车

网友:
撸主为毛不画成长条形的呢,这样插USB的时候不会影响旁边已插的USB设备...

网友:
楼主为毛不画成长条形的呢,这样插USB的时候不会影响旁边已插的USB设备...

网友:
外壳不好找

网友:
为了那盘醋包了顿饺子

网友A:
擦除后
开扫描试试

顺便问问,打的沉金板子吗?
哪个平台,打多少数量比较实惠

网友:
会画板的大佬,羡慕了

网友:
在2246en的flash.set上看了下,别看ID只有98和45的区别,其实差别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除后
开扫描试试

嘉立创,免费薅的羊毛
6层板可以免费沉金,或者上个月消费20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免费薅的羊毛
6层板可以免费沉金,或者上个月消费20也可以

好的
我也学学画板,回头做点工具

可以加个Q交流
893841074

网友:
换成c口做成移动硬盘那种

网友:
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试一下,我之前开15177-128G也试过,改了参数也不行,换了个版本就可以!

网友:
画个903单贴的黑胶板或手腕板,这两种版型市面上没有卖,问的人比较多

网友:
7H2H有参数的 但是缩ce就无参数了 7h2h是4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