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红包撸的LED灯改散下散热

楼主(2023-09-29):
前阵子红包撸的LED灯,标称50瓦,实测30瓦的样子,散热就一片薄薄的铝片,直接用估计很快挂掉,这两天有空,改造下散热

就这货,应该也有坛友撸了。买这前看卖家图片,以为很大个,结果收到货一看,小小一个。

背面

先把它拆开,铆钉结构,弄掉铆钉就拆开了,芯片啥的也看不到,上面喷了一层胶,应该是防水的,把字迹都挡住了。

搞截铝合金材料,大伙猜下是什么上拆下来的。

灯板刚好和这个一样宽。

色笔记号几个孔的位置,钻孔,攻丝,3mm的就好。

比对下位置,刚好,用螺丝把它们装起来。

测试下,尼玛,这货屏闪这么严重,先前没试,没有发现,突然感觉浪费感情了。

点亮20分钟的样子,居然50度,感觉还是有点高啊,功率这时也降到了25瓦的样子。
现在室温二十八九度的样子。冬天应该会好些吧。
就先这样吧,想到那屏闪,就没折腾的动力了。

完。

网友:
50W,也是国人,只要心里想,就敢这样标

网友:
线性高压非隔离恒流驱动,有频闪,在整流桥+、-极并上一个4.7uF400V或者4.7以上容量的电解电容,频闪会有所改善。

网友:
50w是型号吧

网友:
柜台上的料

网友:
理说改后散热应该好了

网友:
再加个风扇吹的

网友:
换铜成本又太高

网友:
这种也太朴素了。

网友:
再加个好的散热器

网友:
小温度表不错

网友:
还是加个风扇简单好用

网友:
这种灯板卖家经常是按照两个灯珠一瓦的功率计算,功率计测出来的真实功率至少减半。这个板按照灯珠计算应该是标称34W,实测应该是15W以下才正常,现在实测30多瓦说明已经按照灯珠的额定功率驱动了,但是散热不行寿命会缩短。

网友:
中秋也不休息

网友:
这玩意都没撸的必要,占地方。

网友:
频闪还啊,工地上用的东西

网友:
改了散热,再改驱动稍微减小一下电流,还能可靠一些。

网友:
背后加2个CPU风扇,风冷散热。

网友:
放室外照明也无所谓频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