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菱hc3800(hc77-10s)电源炸裂

楼主(2023-09-30):
投影仪使用中突然电源炸裂,拆开发现主电源的一个芯片炸裂,保险丝也熔断。芯片是LNK362GN。我是小白,对电源不太了解,也就会换个芯片。想问各位维修达人,这种情况,换一个保险和芯片,能修好这个电源吗?

补充内容 (2023-10-3 14:01):
初步检查,发现主整流桥似乎断路,二极管档不通,阻值50K左右,辅电源桥已经短路,可能这个导致了后面的LNK362GN直接炸管

补充内容 (2023-10-7 08:45):
网上找到了原理图,附在后面了

网友A:
大概率不能。
芯片击穿了,烧了保险,可能还有其他原件损坏。看电路,这个是辅助电源,外围元件不多,好好查查。

网友B:
炸保险可不能简单换个保险管就完,要考虑是不是有严重故障

网友:
先要简单检测一下电源输出供电后面的电路有没有短路,换件检测的时候最好在开关功率管串联一个100W的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不能。
芯片击穿了,烧了保险,可能还有其他原件损坏。看电路,这个是辅助电源,外围元件不多,好好 ...

这部分的供电,应该是给主板端的。点灯端是另外一侧供电。前面那些我查看了一下,没有看到炸裂的痕迹。就是这个LNK362完全炸裂了。这个LNK362是不是属于简单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抖音里看的视频,大多是LNK304,好像是LED灯上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保险可不能简单换个保险管就完,要考虑是不是有严重故障

是啊,有点担心后面还有没有严重故障。想先买一个好的电源,替换上去试试,但不敢确定那里还有问题,要是后级点灯电路还有问题,那就麻烦了,全得换了

网友:
芯片击穿,可能还有其他原件损坏

网友:
先看看次级有没有短路地方,初级滤波电容正常不,最后再换芯片。

网友C:
RCD,大电解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D,大电解换了试试

嗯嗯,昨天突击抖音上学了一下开关电路,知道了RCD,估计这块也是损坏了。似乎RCD就在这个炸裂芯片边上?

网友D:
这个机型的电源都有问题,我也刚拆了HC4000电源板,以前寄修过。前些时间又不能开机了,但是我的机器IC是LNK364PN,准备换一个试试。看别人的维修经验,先要确定次级线圈是否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型的电源都有问题,我也刚拆了HC4000电源板,以前寄修过。前些时间又不能开机了,但是我的机器IC是LN ...

你有测过哪里坏掉吗?我的初步检查是发现主整流桥,似乎断路了。辅助整流桥已经损坏,短路了。变压器的线圈初步测试倒没有断开问题

网友D:
我已经修好了,是那个450V 10UF电容发热烧了,主因是人家换电容时可能过于粗暴,线路板与电容的接触面过于小,长期发热烧了电容。自己换上不开机,测试电容没问题,查找原因,发现线路板断路,用焊锡加大接触面,问题解决。

网友:
可能还有其他原件损坏

网友E:
建议换新,不需要进行修理,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新,不需要进行修理,得不偿失。

是的,初步打算闲鱼上搞一个拆机良品。这个自己尝试修着玩。只是,闲鱼上也不太好蹲到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修好了,是那个450V 10UF电容发热烧了,主因是人家换电容时可能过于粗暴,线路板与电容的接触面过于 ...

不知道你第一次寄修,都坏了哪些元件。我是第一次损坏炸管,初步检查发现是坏了不少元件了。希望主板和点灯板不要被波及。要是主板坏了,估计就没戏了。我这台机器闲鱼收的,500元,原装灯泡(标签没有损坏),看灯时2000小时,还可以再用2000小时没有问题。亮度很好,以为捡漏,没想到用了一个月,估计开机20多小时,电源板炸了

楼主:
网上找到了电原理图,不过也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第一次寄修,都坏了哪些元件。我是第一次损坏炸管,初步检查发现是坏了不少元件了。希望主板和点 ...

第一次送修没有发现明显烧坏元件,现在看,当初应该只是电源管理IC出了问题,看板子没有什么换件,只是动了我说的那个电容和电源IC,并且IC换成了直插型号的而不是原来贴片的。这个电源据说最容易出问题的可能是364IC,连带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