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东西应该有专门的型材吧? 有TX在买了用吗

楼主(2023-09-30):
卖的不便宜,

结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我想应该有专门的型材吧?

SMT BBQ 计划中

不过这东西对于业余玩玩好象用处不大  不准备关注了,
如果不是批量做同一种板子  上面这东西完全用不上,
还是剪刀来的方便  要多少取多少

本来X宝上想找其它东西  碰巧看到了这个

对于一直玩洞洞板的我  SMT还是要做些功课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网友:
看看干啥用的?

网友:
没看懂是个啥

网友:
贴片料架,玩过几次就废弃了,自己贴太累

网友:
没看懂,大佬科普一下

网友:
大佬们都开始开发自动仪器了

网友:
没看懂,用在哪里

网友A:
都有钱玩自动贴片了还缺这点钱买架子?

网友:
是个什么东东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钱玩自动贴片了还缺这点钱买架子?

No No No  委托贴片 目前没想法
我以为有人手工贴在用这个料架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除非板子元件很少 小批量手工贴倒是可以用用这架子,但长期做这种业务是不可能的

这个架子 顶楼已经分析过了,一般玩玩不如剪刀来的利索

网友:
这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就是一个架子没见运动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架子没见运动部件

X宝上有个广告图   这个架子旁边是个人肉贴片机

运动部件应该是有的 但不是电机驱动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 No No  委托贴片 目前没想法
我以为有人手工贴在用这个料架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手工贴用架子?怎么用?肯定不如剪刀剪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贴用架子?怎么用?肯定不如剪刀剪方便啊

15楼说明了,   那图估计是摆个pose  挖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贴用架子?怎么用?肯定不如剪刀剪方便啊

这要看怎么用,如果是小批量焊接用,这架子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每次焊接不同的板子那就用啥剪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