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被联想笔记本G50-70搞神经了

楼主(2023-09-30):
这笔记本用的好好的突然键盘跟触摸都不能用了,外界鼠标没问题,后面直接不开机重启,时不时自动关机

网友:
美帝良心馅设计师:时间到了,该买新的了。

网友:
卡键了?试试清洁一下

网友:
搞神经了?
是不是,是由水平决定的。

网友A:
最近考虑买本。初步选择T14,朋友圈聊起,有两例裂屏的。劝退。

网友:
拔掉键盘试试

网友:
同上,拔键盘试试,前段时间刚诊断过一个3代古董本,拔键盘后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考虑买本。初步选择T14,朋友圈聊起,有两例裂屏的。劝退。

本子就要T系列,八手的都不坏啊,工程调试都用他

网友:
10块包邮解君愁...

===================

网友B:
键盘跟触摸都不能用了,外界鼠标没问题————看一下是不是热键禁用了

后面直接不开机重启,时不时自动关机————查一下温度,摸一下背面。也有可能跟系统有关,但是一般是先蓝屏,再自动重启

网友C:
期待楼主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跟触摸都不能用了,外界鼠标没问题————看一下是不是热键禁用了

键盘有问题,搞得鼠标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键盘有问题,

网友:
美帝良心想的定期报废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