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后备断路器和普通的空气开关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9-30):
spd后备断路器看起来和普通空气开关似乎没什么区别,
这两者有区别么,具体是哪些区别呢

网友A:
拆开看看,不会多了个压敏电阻吧

网友:
期待高手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不会多了个压敏电阻吧

不一定能看见,我拆过其它牌子的,用树脂封了。见这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794-1-1.html

网友B:
浪涌保护器内主要元件是压敏电阻,自身有一定的漏电流。使用多年、或历经高压,老化后漏电流增大,可能会过热、起火。所以装个「后备」断路器。

雷击等引起瞬态过压时,瞬时电流几百几千A。压敏电阻漏电流约mA量级,老化损坏后一般过热烧断了,或短路烧毁。
所以,后备断路器就是个一两A小额定电流、去掉了短路状况分闸电磁铁线圈的空开,雷打不跳闸,但压敏电阻损坏时持续漏电稍大便跳闸。
比普通空开还省了几圈粗铜线,应该更便宜。但可能用量少、产量少,反而贵多了。

好点的浪涌保护器里的压敏电阻模块常集成有熔丝,过热时熔丝断,简单弹簧机构拉动个小塑料片,从外壳的透明窗可看见,提示模块要更换了。这种的,不需后备断路器。
廉价货浪涌保护器,压敏电阻模块不集成熔丝的,就要装个后备断路器。

网友(2024-07-29):
引用 网友B:
浪涌保护器内主要元件是压敏电阻,自身有一定的漏电流。使用多年、或历经高压,老化后漏电流增大,可能会过 ...

应该不是小电流空开吧,不然雷电流足以烧断限流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