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卡车LED车灯拆解报告

楼主(2023-09-30):
卡车LED双光透镜拆解
前天去隔壁废品站卖包装盒,正好看到老板正在拆东西,我用余光瞟了几眼,正好看到个大灯灯罩碎裂的LED双光大灯,这个东西真是可遇不可求,好几次去问都没有找到,这次没想到阴差阳错地就找到了,二话没说就厚着脸皮找老板白嫖了过来,
其实也不算白嫖,经常白嫖老板东西,后来老板还是象征性地收了一块钱,正好从卖掉的废品里面扣
这个双光透镜整体做工非常不错,大灯主体是由外围的四个圆孔卡扣固定的,主体灯罩很大,但好像遗失掉了日行灯和转向灯组件,有点小可惜,内部塑料器件使用的汽车上常用的工程塑料,非常结实,框架下方还有一个伺服舵机控制大灯的垂直方向调整,能够实现ECU控制大灯的照射范围,当然外侧齿轮也能实现人工微调。

内部透镜部分由一块玻璃半凸透镜和两片定制的凹透镜组成
灯板固定在一块定制的铸铝散热器上,散热器后部有十分密集细长的翅片组成,准确来说应该是叫翅柱吧?
热电分离板没有使用铜材料作为基板而是使用的铝基板,有点可惜,看来还是控制了成本
不过作为大灯核心的LED灯珠应该是精挑细选过的,整块灯板共十颗灯珠,近光六颗远光四颗,远光只能说中规中矩,近光还行,虽然灯板上没有明确的生产品牌标注,但经过在万能的淘宝上对比后能大致确认为欧司朗出品的大功率车规级灯珠,灯芯整体做工非常不错,采用了烧制陶瓷作为发光二极管的载体,表面没有看到金线,大概率是直接封装到了陶瓷基板里面,且上层的荧光激发材料也是玻璃的,像是覆盖了一层玻璃,灯珠底部应该是三脚,一脚固定,其余二脚作为供电引脚,且每颗灯珠上貌似还雕刻了图形码,非常细小,手上也没有微距镜头,不能拍清楚。
近光和远光部分驱动器分别控制,采用的串联灯珠恒流驱动方案,灯板上还有检测温度的NTC贴片热敏电阻
接下来拆解的是大灯配套恒流源驱动

驱动外表由一块铝散热片和铁皮罩组成,
输入和输出引脚一体式连接,只有一个接口,使用了类似主板24Pin规格的接插件,但只有14Pin
驱动方案以英飞凌出品的车规级芯片TLD5190QU为主定制,也是市面上比较成熟的汽车LED大灯供电方案。
TLD5190是一款内置保护功能的同步MOSFET H桥DC/DC控制器。这一概念有利于驱动高功率LED,同时实现最高系统效率和最少的外部元件数量。TLD5190提供模拟和数字(PWM)调光功能。开关频率可调范围为200 kHz至700 kHz。可以同步到外部时钟源。内置扩频开关频率调制和强制连续电流调节模式可改善整体EMC性能。此外,电流模式调节方案提供了由小型外部补偿元件维持的稳定调节环路。可调软启动特性可限制启动时的电流峰值和电压过冲。TLD5190适用于恶劣的汽车环境
此外还有几颗贴片IC没有找到对应资料,近光和远光的供电驱动部分在电路板上分别刻画,采用了高效率的贴片MOS管和合金封闭电感,还有一颗贴片固态电容起到稳压作用,电路板背面没有贴片元器件单面贴片设计,并在MOS管底部对应区域贴上了大面积的导热硅胶垫用于导热,得益于英飞凌芯片的高集成度设计,整体DC to DC转换效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六,驱动部分的散热面积能大大减少,此外TLD5190还自带温升检测电路,能通过检测外接贴片NTC电阻实时监控LED的温度,起到保护作用,电路板整体还喷涂了三防胶,起到保护电路防腐蚀的作用,大灯内部也填充了干燥剂包用于保持大灯内部干燥,虽然没有在透镜上找到生产厂家,但是这个透镜的整体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进口的灯珠,优质的驱动方案。
经过供电实测,LED透镜总体功率能达到30W左右,近光分界线明显,远光也足够聚焦,通电后驱动板也只是微热,但灯板采用了被动方案,长时间点亮后主控IC会略微降低驱动电流,以防止温度过高导致灯珠发光效率降低以及减少寿命
以上就是此次拆解的大致报告,欢迎各位网友讨论或指正

网友:
现在新车基本上都是LED大灯了,号称矩阵灯组,也方便外形定制,但估计以后更换灯泡就不是几元钱的事情了

网友A:
感觉还是仙气灯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仙气灯好点

氙气灯的灯碗老化的很快,灯泡上面都烤的反光率严重下降了

网友:
这是个大祸害,又高又亮。在哪都不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仙气灯好点

氙气灯确实不是主流了,功率大,故障率比LED高,但是光线确实比LED厉害

网友C:
昨天在修车店门口捡了一个H7  LED汽车大灯,分体式的驱动灌了胶,铜基板,有一条热管辅助散热,坏了的原因是LED热得虚焊了。

网友:
梅花螺丝 难道是进口卡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氙气灯的灯碗老化的很快,灯泡上面都烤的反光率严重下降了

氙气灯都是金属灯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氙气灯都是金属灯杯

金属灯碗不错,电镀反光层老化,奥迪的氙气灯碗都老化

网友E:
激光灯又是什么LED?

网友:
感觉和卡车大块头不匹配

网友:
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
下一步要弄什么?改个手电筒如何?

网友:
感觉还是仙气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在修车店门口捡了一个H7  LED汽车大灯,分体式的驱动灌了胶,铜基板,有一条热管辅助散热,坏了的原因 ...

能发个帖子看看吗?头一回见带热管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仙气灯好点

氙气有衰减,而且现在验车好像不让用了。  好多大众的老氙气都在改LED灯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激光灯又是什么LED?

激光就是激光,LED就是LED,打激光LED其实还是LED

楼主:
附上功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