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 5B RK3588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9-30):
最近从某鱼上收了一块3588的开发板,但由于我之前从未折腾过ARM架构的东西所以对此并不会玩。后来找了许多教程尝试装安卓12系统,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搞都是不输出显示画面,但是芯片和固态硬盘发热。我现在连这个板子是好板子还是故障的坏板都无法判断,请求大佬光临帮忙看看这板子到底要如何使用或者是检测他的好坏(在线等比较急,因为某鱼确认收货有时间,万一是坏的过了这段时间就退不了了)

网友:
不试试 windows11 或者 ubuntu ?

网友:
咱们买电脑配件,集成cpu的整合主板,插上内存、电源、键盘,起码能进bios,屏幕有显示啊。这种东西例外?

网友A:
这东西的启动比win的复杂(bios帮你做了很多事情),,如果到手的系统就不亮屏,那还是别折腾了。
不是专业搞这个开发的尽量别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的启动比win的复杂(bios帮你做了很多事情),,如果到手的系统就不亮屏,那还是别折腾了。
不是专业 ...

是空的,到手的话没有系统。需要自己折腾去装

网友:
用串口看看日志吧,你是怎么把系统装到硬盘里的?RKDevTool 吗?

网友:
看这一堆针脚,最简单的还是TTL跑码看吧

网友(2023-12-17):
啥牌子的?官网应该有教程。

网友:
官网应该有教程。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