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702S 读数稳定慢

楼主(2023-09-30):
这两天被980L打击了,准备打磨下702S但是DM1109EN芯片,测电阻读数稳定太慢了,完全稳定要3-5秒以上,这个怎么破,换电容?,这个芯片好像没资料,是天生慢还是故意的,我只知道ZTY是DM1109EN芯片, 各位坛友有ZTY说一下你们测电阻也慢吗,求解
已经搞定,把原先25纳法电容换成了1纳法就OK,不知道换皮法啥效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1纳法电容等以后试验吧。
不过我的那个电容是普通电容,准备去买点NPO电容,耐压从50到1KV,耐压越高越好?

网友A:
着什么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什么急啊

太慢了,尤其是有136B+的

网友:
自动挡的确实比手动的慢

网友:
请问换那个那个脚的电容?

网友B:
702换27nf就行,效果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2换27nf就行,效果也可以!

我又换回原先的了,暂时不能折腾了,铜箔都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