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双贴的U盘拆下来的存储颗粒,可以用单贴的同型号主控板读写吗?

楼主(2023-09-30):
东芝的双贴U盘主控板坏了,主控是TC58NC2306G6F,淘宝上只找到了东芝的同型号主控的单贴板子,可以用它读写双贴板子拆下来的闪存芯片吗?原来数据会丢失吗?

网友A:
确定是主控的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搬主控而不是搬闪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主控的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搬主控而不是搬闪存啊。

拆的时候搞掉一个小电容,原来的主控板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主控的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搬主控而不是搬闪存啊。

拆的时候搞掉了一个小电容,主控板现在不能用了

网友B:
尽量不要搬闪存,加热后大概率数据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搬闪存,加热后大概率数据丢失

主控板掉了一个电容,没法用了

网友:
原来数据肯定会丢失。

网友:
更换主控是正解

网友:
更换单贴的板子肯定丢数据

网友:
电容可以在料板上找,

网友C:
这个是群联PS2251-06 主控。  我有双贴主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板掉了一个电容,没法用了

电容大部分掉了也不影响。直接搬主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群联PS2251-06 主控。  我有双贴主控板

闪存贴上去可以直接读取原来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群联PS2251-06 主控。  我有双贴主控板

换完全相同的板子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时候搞掉一个小电容,原来的主控板不能用了

更换主控后看看呗 不行就补个0.1/1uf上去 或者看线路从单贴板子上拆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群联PS2251-06 主控。  我有双贴主控板

2251-06 用的固件是07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51-06 用的固件是07的不

不是 06固件用06的 07用07的 分开的

网友:
我有篇帖子就是合并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