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一台老苹果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3-09-30):
国庆节,值班
拆一台老苹果2009年版本的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

老苹果音乐外放,效果非常好,
但是没有耳机选项,
究其原因,应该是老苹果,装了新系统的问题,
接下去,打算装个适合他的,老系统,
还得跟各位大佬请教,如何做优盘启动,如何装回老系统。

用的普通的DDR3内存卡,升级容易

端口的位置,
我的目的,是要使用他的FireWire800,
对接我的M AUDIO火线声卡,

耳机插孔的位置,

对声卡支持不合适的太新的系统,
接下去,要改老系统,
请朋友们,献计献策,
谁有老系统,共享一下。
打赏是一定的。

网友:
金黄色的钽电容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A:
bigsur是硬刷的吗?我记得这个机好像连high sierra都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gsur是硬刷的吗?我记得这个机好像连high sierra都上不去了

这是上家刷的,
则想要原版的软件,
所以要回去。

网友:
苹果官网有详细的如何恢复安装macOS的教程:
1: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1372
2: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4904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102603#guidelines
这些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gsur是硬刷的吗?我记得这个机好像连high sierra都上不去了

估计是用了OpenCore强行安装的

网友:
识别不了耳机,可能是因为苹果最新的Big Sur系统取消了火线驱动,系统识别不了火线接口了

网友:
另外,老macOS系统可以去苹果官方下载,他们应该是保留了的,但是我不太确定

补充内容 (2024-2-10 15:33):
苹果官方确定保留了老系统!

网友: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电脑干脆拿到苹果旗舰店去修一下

网友:
老系统苹果官网都有下载的,去年用U盘安装过一个比你这个稍新的电脑,网上找的教程一步步安装即可,只是老系统带的浏览器什么的版本太旧,连上网都打不开网页,后来还是在线升级较新的系统

网友:
苹果的工业做工相当的优秀

楼主:
成功装上了10.11.6 EL captian系统,
电脑的耳机功能正常了,但是M AUDIO还是不能使用,
系统能够识别声卡,但是不能出声音,
听说是安装10.10版本才支持,现在弄老版本中,
10.10.5Yosemite,听说安装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功装上了10.11.6 EL captian系统,
电脑的耳机功能正常了,但是M AUDIO还是不能使用,
系统能够识别声卡 ...

网上看了,yosemite也不行,得更早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