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有cd4001,自己做一个或非门

楼主(2023-09-30):
只作了一个单元门,不知道以为搞房地产的呢

插在插座上,可以

网友A:
试验过了吗?用手指接触其中一个输入,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过了吗?用手指接触其中一个输入,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稳定吗?

没试过,哈哈

网友B:
此门非彼门,是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门非彼门,是电子的。

一个单元门

网友C:
2个二极管会有反向漏电,如果是用的肖特基 ab两脚会互相干扰。
ab2脚的输出电压会减掉0.5。
ab同时输出,然后同时接地,三极管b是啥状态。

网友D:
输入阻抗太低,跟4011还是差不少的。

网友:
原理图给出来了,这次不用猜了。

网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网友E:
输入阻抗比CMOS电路低,输出高电平比TTL电路高。

网友F:
耳背
什么门?
什么单元?
什么中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耳背
什么门?
什么单元?

哈哈,你没看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阻抗比CMOS电路低,输出高电平比TTL电路高。

哈哈,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阻抗太低,跟4011还是差不少的。

低点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二极管会有反向漏电,如果是用的肖特基 ab两脚会互相干扰。
ab2脚的输出电压会减掉0.5。
ab同时输出,然 ...

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能完成所需功能就是最合适的制作。

网友:
做的独立原件的

网友:
不合格,CD4001是CMOS电路,里面用的是MOS,这个用的是BJT,属于TTL了。
至少要把名字改成74LS才可以,或者用MOS管重新做一个。

网友:
马老板有,问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