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AC120-15C空调扇通电滴滴滴响个不停……

楼主(2023-09-30):
最近遇到个难题,一台美的空调扇通电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响个不停,按电源键所有指示灯都闪一下,就是启动不了,就一直滴滴滴不停,以为按键有短路,把按键全拆了,还是这样,安规电容也得检测了正常,水位传感器也正常……,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有知道的朋友吗?不会是这块大IC挂了吧

网友:
阻容降压的吧有可能电源问题

网友A:
除电源线以外的所有线拔光,测试主板是否正常

楼主:
这个5V电源IC也不知道型号,故障问题如图片所示,表笔接触的这个脚外接出了两个贴片电阻,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电源线以外的所有线拔光,测试主板是否正常

拔掉所有插线了,表笔接触到5V IC模块一脚蜂鸣声消失,遥控主板恢复正常使用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5V电源IC也不知道型号,故障问题如图片所示,表笔接触的这个脚外接出了两个贴片电阻,这是什么问题呢? ...

那就查下万用表内阻,并上个同值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下万用表内阻,并上个同值电阻试试

测量了这个IC脚相连的两个贴片电阻,阻值无,直接替换,问题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