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第三季:显卡坞外壳

楼主(2023-09-30):
书接上一回《玩转GPDWin3迷你笔记本之第二季:外接雷电显卡坞》(点击蓝色文字跳转观看),上节说到:“目前亚克力外壳已经在制作过程中,本着小巧方便的出发点,终止于美观大方目的,我相信这个外壳一出幕必惊艳全场!”。今天蹭国庆节的热度正式开场:

量好各部位的尺寸,在硬纸板上事先画好图纸做出模板。提手部分为了保证两边对称,先用纸片做出提手一边的模型,画好一边,翻转后再把另一边画出来:

剪刀裁剪出模型:

放上去试试,差不多就行。因为纸片比较软,不可能一次到位,具体等亚克力板做好了再调整:

结合机器结构,重新做了第二块硬纸模板,提手部分稍有改变。整体材料还是选黑色亚克力,但中间那块考虑使用透明亚克力,可以把PCI-E接口板上边LED指示灯的灯光传导出来,会有一定的灯光效果。纸模放上亚克力板按紧,沿模板画出切割线路(这不能算热转印,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字叫“冷转印”吧^_^):

先上台锯切割出大致形状,再用钢锯片修正,最后小锉刀规整到最佳状态,边上机观察偶合情况边作修整:

上机测试,完美贴合:

考虑到提手部位的单层材料耐操度可能不足,用边角料做了一片相同的提手,环氧树脂贴合加强,夹子夹好等待干透中:

经过一天的漫长等待,胶水干后用锉刀修整完毕,依旧用透明环氧树脂和显卡支架粘贴在一起,钻好孔后螺丝拧紧,重物压住待干:

又是一整天……(反正白天要上班,等上一整天不是问题)。彻底干透后安装电源,用过这个小电源的朋友都知道,开机时检测风扇的声音非常大,跟飞机起飞有得一比;而一般使用时风扇基本不转,问题就出在这里,风扇不转等电源发热累积变大时才再次起飞。台达的这个设计有点反人类,开机检测倒无所谓,也就几秒钟,可是运行时的声音,那是又臭又长。改电源麻烦、尝试给它加一个辅助风扇,在给电源散热的同时,还可兼顾核心板的散热。于是用边角料裁了几个小块,将显卡位置的核心板隔开来。先用点几滴502定位,再涂上环氧树脂待干(为方便日后拆解,和前面板接合的地方不涂胶,先垫纸片,后期贴上薄海棉杜绝漏风、共振异响):

晚上一下班回来就接好线路用GT1030检查灯光效果,结果发现安装风道时没有计算好,风道挡住了显卡金手指尾部的钩子!而且因为核心板芯片位置刚好在这个部位,重做风道已无可能,接下来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取消风道设计;二是剪掉显卡的钩子。首选当然是剪掉钩子,因为显卡插槽上没有锁定结构,这个地方用不上,上边也没有任何线路,于是果断用水口钳剪掉开机测试效果,灯光太弱似乎不是很理想:

已经无所谓了,我也不是很喜欢这种光污染,而且一但装上GTX1060这种大显卡,整个背板也会被显卡挡住。接下来切割出一块黑色有机玻璃,作为侧盖板使用,同样502点住、再涂上环氧树脂加强待干(与底板连接处则用小螺丝):

上档板和电源侧板,一样黑色材料一样的施工过程,部分板块量好尺寸后用两块木板夹紧,热风枪调200度,吹软后弯曲成型。顺便引出5V电源线,给辅助风扇供电:

后面板,分两部分,其中一块也做成可拆的方便清灰,用几个螺丝固定在主体上,利用几个螺柱粘贴在主体上作为固定点。裁剪好形状后钻出固定孔及风扇安装孔,风扇螺丝位对角画出中心点,钻个小孔。用一块废旧电路板钻两个相距2.2CM的小孔,其中一个孔用螺丝和风扇位中心孔固定,再用电磨搭配2MM钻头,以另一个孔作为定位孔,旋转切割出4.8CM的风扇位进风孔:

用小螺丝配两个螺母把风扇安装在后面板上,螺丝头朝外。再给风扇和主体连接的一面贴上薄型海棉胶:

后面板放上主机,对好位置压实,让风扇和主体粘贴在一起,拧松外面的螺母,再拧下螺丝取下后面板,给风扇打上AB胶加固,让风扇孔成为后面板的安装孔:

后面板右边的固定方式,用两块塑料片钻孔,在后面板交接处贴上美纹纸,作为分离层,等下涂AB胶就不会取不下来。然后螺丝固定,在突出来的部分打上AB胶,插入电源与外壳的空隙中,等候固化:

固化后拆下螺丝取下后面板,两个耳朵就定好位了。后面板下边两个螺丝直接在底板上固定,而上边的两个螺丝有点麻烦,中心位置刚好和板材的边缘重合,没办法装螺柱了。后来想了想,直接做了块形态吻合的小板材,用AB胶粘合,然后直接在两块板的中间钻个小孔拧螺丝就行了:

测试中根据实际情况,在显卡转接板LED和中部支架之间加入边角料,提高光导性能,最后用黑色实心棉封堵各个漏风点,接通辅助风扇电源,辅助风扇的作用就是在原配风扇不转的时候为电源散热,不需要快,不吵即可5V的5CM小风扇刚刚好,盖上盖子,风扇装上不锈钢的防护罩,比钻几排小孔好看,进风量也相对较大,还能避小孔产生免气流声。再给电源裸露的部位套上黑色丝袜------啊不是,是黑色钢丝网:

显卡风扇部位,也装上黑色钢丝网,防止手指或异物撞击风扇叶片:

晚上运行效果,灯光很弱,基本看不见,不过在玩游戏的时候,有谁会去看上边的灯光呢?更何况大部分游戏都是戴着索尼的HMZ-T3开启3D视觉模式来玩的,除了键盘其它什么都看不到。玩了数小时3D游戏,感觉像普通风扇慢速时的声音,虽然说没有达到静音效果,但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时不时起飞来个轰鸣声了:

最后,如果有N卡的朋友无法开启3D视觉模式的,请看这里:
1、 NVidia公司从2019年就开始取消显卡驱动的3D视觉功能,只有418及以前的版本支持3D视觉功能;
2、 Windows 10从1809版本以后,就无法完美支持或安装418版本及以前的旧N卡驱动。

所以,想玩N卡3D视觉的朋友不能用最新的显卡及驱动,不能更新系统到1809以上,否则没得玩(VR除外)。
另外,上次《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第一季:改造、升级本体》(点击蓝色文字跳转观看)中提到的更换三星硬盘后开机偶尔无法认盘的问题,原因已经有大致了解,准备在国庆假期搞定它,有兴趣的朋友请继续追贴吧。

当然,显卡是一定要请那谁上去坐镇一下,压压惊,不然很容易花屏的说:

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终章:激光投影: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866

网友A:
说真的这东西带出去需要勇气,如果是我宁可搞台itx的小主机,也就比你这东西大1.5倍而已。

网友B:
真大佬啊
我自认为能搞点电脑方面的DIY了,结果看大佬的帖子,我觉得我适可而止还是明智的
因为再往前走是深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这东西带出去需要勇气,如果是我宁可搞台itx的小主机,也就比你这东西大1.5倍而已。 ...

这个可不带出去,在家里用。不过春节带回老家玩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大佬啊
我自认为能搞点电脑方面的DIY了,结果看大佬的帖子,我觉得我适可而止还是明智的
因为再往前走是 ...

还没有到这么恐怖的程度吧?

网友C:
的确还是有点光污染的嫌疑,自用就污染自己吧。

网友:
30分是给穹的

楼主:
谢谢!我沾她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还是有点光污染的嫌疑,自用就污染自己吧。

幸好不是很“光”,不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这显卡是5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显卡是580吧

华硕的1060,5GB版本。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asus的显卡不错

网友(2024-01-10):
终于看完,为大佬点赞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怎么说呢,手搓的东西,就是过程很享受,但是出了的成品,没有数控甚至角磨机切出来那么精致。能满足功能即可

网友:
GPD用户前来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