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盖子盖不了,拆开铰链看看,原来裂了,顺便讨教好用胶水...

楼主(2023-09-30):
是支撑锅盖开合回弹的塑料结构件老化了吧,只是裂开,但没有断,
锅体还是能用,电子控制屏什么的还是挺漂亮的,

某飞xx牌子,还想续命继续用,
请教,用什么胶水好用,
干固后能支持结构开合,耐煮饭高温,耐水侵,耐支撑开合疲劳,

重要是没有味道,无毒,无污染,煮饭环境用的。
麻烦推荐好用胶水。

网友:
这地啥胶都够呛,钻孔 铁丝绑上

网友A:
先胶水,再在关键受力的地方 用细铁丝或钢丝做成弓字型、烧红、压进塑料里面。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恒古道理

网友:
最好是钻孔,然后螺丝拧紧

网友:
3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C:
我直接买了个上盖。结果美的用卡扣完全拆不开。我用了锯片将上盖分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胶水,再在关键受力的地方 用细铁丝或钢丝做成弓字型、烧红、压进塑料里面。 ...

结构面小,胶水操作性简单些,如果用你的方式——》订,可以用小学生用的书钉(够小),配合电烙铁加热压进,反面折弯找平,但塑料薄,面积小,操作难度还是挺高的。

网友:
哥俩好,铸工胶,环氧树脂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恒古道理

厂家也是依据这个原理生产设计的,都不坏大家喝西北风

网友:
电饭锅有压力还是小心使用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买了个上盖。结果美的用卡扣完全拆不开。我用了锯片将上盖分体了。 ...

温感的电线也能锯断?

是座坏的啊。

网友:
先胶水固定,电饭锅有温度,最好用环氧树脂类的如哥俩好什么的,然后用碳纤维玻璃布纤维布涂上树脂胶贴上加强,没有的话用结实一点布料贴上也行,最后在布料表面再涂一层调过色的树脂胶修饰,像这种黑色的我一般是用复印机的废墨粉调色,其实我也没有碳纤维布玻璃纤维布,平时都是用布料涂胶加强,这样加强过的比原来还结实

网友:
裂纹比较多,可以使用电焊较解决。

网友:
买个整体的上盖吧,这玩意是受力处,啥胶都粘不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面小,胶水操作性简单些,如果用你的方式——》订,可以用小学生用的书钉(够小),配合电烙铁加热压 ...

不一定要将书钉 订进去,也可以侧着 平面按进去,印迹就是弓型,不是订进去的一条线。

网友:
受力面太小,啥胶水都没用,

网友:
塑料整体都渣了,就算胶口强度抗得住,还会再从塑料部分开裂,所以胶粘不靠谱,另加金属结构吧。

网友:
换新不贵

压力锅安全第一,有寿命期限的

网友:
有弹簧,这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