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两个飞利浦装电池的剃须刀,电机不一样。

楼主(2023-09-30):
一个是HQ130型号,电机是万宝至180-2657,
另一个是HQ136,电机是不知道品牌的180-2657,百度了一下说是爱泽。
使用体验。这个电机不知品牌的HQ136,刀头明显噪音大。不装刀头。两个没什么区别。空转都一样。

网友:
下面的名牌电机

网友:
出货量大,就有多个供货商

网友:
飞利浦装电池的剃须刀

网友:
上面的电机见得比较多

网友:
噪音大是刀头刀网的原因

网友:
万宝至电机好点,电动工具有很多用万宝至电机的。

网友:
老机子刀头不行了拆完扔了留了个电机,这字不清楚拍的好累。

网友A:
万宝至是日系电机,质量不错,比较耐用。

网友:
不同供应商肯定有些许区别,但是技术指标都是合格的

网友:
原装电机,质量应该不会差很多

网友:
万宝至电机不错。

网友B:
松下磁悬浮才是猛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宝至是日系电机,质量不错,比较耐用。

怎么能说比较耐用呢   那是相当的耐用

网友:
第一个惠州隆德科技

网友:
飞利浦装电池的剃须刀电机耐用

网友:
感觉下面的质量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磁悬浮才是猛料

就是直线电机,飞利浦牙刷基本都是用这种电机。

网友(2024-07-02):
经过实验才能得出结论啊。楼主可以做一下极限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