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买的转灯镍隔充电器分享

楼主(2023-09-30):
以前用傻充(倍量)满电不变灯,每次都是电池充的可热。这个买了一个带牌子的。充满变灯的这种。不知道两种区别大不大?充满电是不是真的会彻底停止?

网友:
还算可以,有点元件

网友:
应该只是转灯显示,不会停充。

网友:
这个也是傻充。只是有个431比较电压转灯而已。
智能充最低要8块。CJC5222

网友:
变灯会不会停充

网友:
比一般的好点。估计是电压比较转灯吧。

网友:
是能转灯的傻瓜充电器

网友:
电压比较?还是电流?

网友:
转灯和停冲是两个功能

网友:
其实这两个差不多。。。。

网友:
这电路估计转灯后,还会有充电电流。

网友:
基于电压的转灯,本质还是shǎ充。

网友:
准备入手魅色充电器

网友:
充到发热是正常的,镍系电池需要过充一点才能充满,一般按0.1c充16小时,等于充进去标称容量的1.6倍才算满。这个板子不知道什么原理,估计只是检测电压,到某个值就变灯了。那如果是监测电压,是检测充满时产生的一个微小的电压跌落的,要专用芯片才能实现,成本会比较高,所以如果挑不好,用傻充就行了,根据电流和容量算好时间,加个定时器完事。

网友:
没看到专用集成电路,难道是tl432稳压电路,可以检测下充电电流,看看转灯时的电流是否为零

网友:
连个芯片都没有

网友:
变灯后涓流充电,有可能是限流傻充,用电流表测试才知道。

网友:
标题的镍镉打错了

网友:
这个是傻充

网友:
我用的多合一的,三元,铁锂,镍氢,镍镉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