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动机转速,就是气缸活塞的工作频率吗?

楼主(2023-09-30):
发动机转速,经常看到4000-5000转,请问这个就是气缸活塞的工作频率吗?一分钟往复4000-5000次?

网友:
是的 字数补偿

网友:
曲轴转一圈,活塞往返一次。没问题。

网友:
说工作频率不准确,要看是几冲程的放大镜,但曲轴转一圈活塞往返一次没毛病

网友A:
普通四冲程发动机的活塞每转两圈才会做功一次,也就是“工作”一次。所以每个气缸实际工作的频率是发动机转速的一半。

网友:
四冲程发动机,活塞上下一次,发动机转一圈,二圈为一个做功循环。

网友B:
要看是4冲程机还是2冲程机,

网友C(2023-12-13):
什么发动机转速这么高,轿车怠速基本750左右,高转速5000转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发动机转速这么高,轿车怠速基本750左右,高转速5000转的很少。

我也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4冲程机还是2冲程机,

几冲程他也是曲轴转一圈活塞上下往复一次,只是往复这一下是否做工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四冲程发动机的活塞每转两圈才会做功一次,也就是“工作”一次。所以每个气缸实际工作的频率是发动机转 ...

这么说来,同样的3000转运转,二冲程机器是3000次点火做工,而四冲程机其实是1500次点火做工,所以同排量的四冲程机器没有二冲程机器的功率高。这么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