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无线吸尘器2slim改电池求助

楼主(2023-09-30):
原装电池容量太小不耐用,想把原装的电池拆掉改成用威克士20V电池上去,这样可拆卸没电了换一块就是了。试过直接接红黑电源线机器不转,细的小插头应该是电池检测线,现在请教各位大神我只提供20v的电压怎么改能使机器转,也试过直接把20v给保护板的B+和B-,但由于B1B2B3B4没接线开机会直接显示没电。怎么才能绕过电池的检测呢

楼主:
来更新一下,这个方法更完美,把内置电池也一起用上了,加了理想二极管内置和外置电池不会出现互充现象

网友:
这难搞了,保护板动作了 。

网友:
改吸尘机的主控改程序改板破解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2023-11-23):
同款吸尘器,底座线直接连图片两个点吗,二极管怎么加。 期待好心楼主出个再详细点的教程

网友(2024-09-02):
我的是25A保险烧了,换了之后只能启动一下就没法工作了。是不是被主控锁住了?

网友:
我把主控拆了,然后加了一个PWM信号转换芯片。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但充电电量显示不能用了。正在想办法加个最简单的电量显示,还是用原来的三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