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不同容量的电池怎么并联好呢?

楼主(2023-09-30):
一组7并20串的21700铁锂电池组,60V21AH
一组1并20串的铁锂大单体电池组,60V30AH
两组都有单独的保护板,想把它们并一组60v51AH的电池组,请问可以接均衡线接出来并一起再接入一张保护板,两组电池的总正总负直接并联吗?

网友:
不合适。同一品牌同一产品才行。

网友:
大功率二极管隔离

网友:
保护板如果都是同口的可以直接并

网友:
容量不同的,不能并联,会出事的

网友:
分开使用,有那种双进线的空开,只能合闸一路的。

网友:
以三并电池为例,三个相同容量和内阻的电池肯定是可以直接并在一起的。假设我先把2个电池并联,把两并的电池看成一个电池,那么其容量是单体的两倍,内阻1/2。这样一个电池难道就不能和一个单体并联了吗?
所以并联电池对于内阻和容量基本是没有要求的,它并上以后会自己自动调节。

网友:
和容量没关系,跟电压有关系,相同电压直接并联,关键是不要存在压差。

网友:
能并联吧,无所谓容量吧,举例子吧,十块电池并联,能不能看成一和九的并联再并联,能不能看能二和八的并联再并联,不知道这个例子是否适用于楼主的情况

网友:
简单点,还是用2选1的空开吧!

网友:
我现在一块72V20a三元锂,一块72V20A聚合物,都是充放同口的保护板,已经并联充电使用一年多了,一切正常。

网友:
两个一直并着用,一起充放电,有时有点压差会互充,又不是打算用一辈子,有啥关系

网友:
串电阻,并联。再短接电阻。

网友:
可以,用到一样电压再并联。我都用了几年了

网友:
没问题,可以直接并联

网友(2024-04-10):
没有那么复杂的,直接并就可以,但是估计达不到你说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