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仿小米MDY-08-ES 18w山寨充电器

楼主(2023-09-30):
我爸手机充头插高压电坏了,让他花20块钱买个紫米的,就是不听,非要买淘特6块钱的。
赶了20多里路过去,顺便给它换掉。
铭牌:深圳喜中闪充科技   型号:MDY-08-ES,明显抄袭小米的了,页面也宣传“适配小米”    拿到手轻飘飘的。
好消息,没有配重块。坏消息,配重块都没舍得放。
自己下载个淘特去看了下券后4快多,我去。
下面直接放图。
实测小米手机能激活18w快充,但是贼烫手。而且握手比较慢。
没有电流声好评,准备拿来做个备用电源接音响小风扇台灯等小功率电器,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网友:
做工还可以,就是参数严重

网友:
楼主看我的,早拆了

网友A:
其实,这个6元的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和以前的rcc相比,好太多了。
有光耦,触电可能不大,充电发热正常的。
一般充电也就2小时。
又不是那种24小时都满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6元的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和以前的rcc相比,好太多了。
有光耦,触电可能不大,充电发热正常的。 ...

看评论一个二插铁脚头子融了一个点,还有几个输出滤波电容烧了。我给外壳打几排散热孔用小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评论一个二插铁脚头子融了一个点,还有几个输出滤波电容烧了。我给外壳打几排散热孔用小功率。 ...

外壳打孔不安全,有触电风险,最好别这样干

网友:
四块多能激活快充就已经可以了,还是有点良心的

网友:
csc7203是12W的芯片,所以多快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
这充电器还算可以不算太差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输出10W以内估计能够稳定运行。

网友:
比一般山的好点

网友B:
这种山寨充电器普遍高低压隔离做的不到位,小心空姐事件重演!

网友:
做工还可以呀

网友:
山上的充电器也能握手快充

网友C:
山寨产品充坏手机,可以换新的,这样可以促进消费

网友:
感觉还行,至少比地摊货好

网友:
山寨里面,做工还可以

网友:
当个5V2A的用就行别充手机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产品充坏手机,可以换新的,这样可以促进消费

流量经济,太会收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山寨充电器普遍高低压隔离做的不到位,小心空姐事件重演!

你说的是那位山寨充电头漏电传导至手机金属边框导致身亡的空姐嘛❓❓

  去年还报道有用山寨充电头起火导致家都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