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忙看下这台灯漏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9-30):
以前19块钱的神灯,买了两个。听了傻子客服的把其中一个连5v充电器不装电池直接用,结果一段时间后把几十块的充电器都给烧了。再用锂电池就过放,报废了两个电池后才发现这台灯漏电,开不开都有近200毫安的电流。于是用白绿线接了个开关,也不是长久办法,为个19块的灯损失56十块了,最不值的一次购物。问客服没板子买,有大神帮看看还能修吗?

网友A:
顺丰快递给我,我免费给你修好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灯,老实地用三个18650。

网友:
网友不是神仙,不会掐指神算

网友:
不装电池,5v充电器直接供电使用,把充电器给烧了,这个现象有点怪。

网友:
一直插着充电器用,几年了也没坏,不知道你神马情况。这个灯坛子里有坛友把电路图跑出来了好像,应该不难修

网友B:
可能是电容或者IC短路漏电了。通电一段时间后摸摸哪个元件发热严重,用万用表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C:
不是买了两个吗拆开测量对比下

网友:
我还买了一个。还没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容或者IC短路漏电了。通电一段时间后摸摸哪个元件发热严重,用万用表测试是否正常。 ...

这个办法好,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买了两个吗拆开测量对比下

不懂电路原理。。。电表都没舍得买

网友:
还是改为开关直接控制电池吧,没有表修不了电路漏电。

网友:
松香大法呗

网友:
可能是电容,电阻,二极管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么大电流了,绝对有烫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丰快递给我,我免费给你修好

不够邮费吧,很不划算

网友:
有对比就好修。先从5v进入找发热地方。

楼主:
不装电池通电对比了一下,坏的这个充电芯片u1很烫,估计电压保护电路也挂了。问题搞清楚了,以后买其它充电电路来替换。只是搞清楚从哪里切断接线是个难事。

网友:
一边拆,一边测漏电,拆到哪个零件不漏电了,就是哪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