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海康威视固态颗粒Ta7ag55awv支持的U盘主控

楼主(2023-09-30):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下海康威视的C2000L固态硬盘坏了现在想做个U盘,又不知道这个闪存Ta7ag55awv支持那些主控,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些谢谢

网友:
东芝8T24晶圆,单颗4CE4DIE128GB

网友A:
上3281最好,速度不错,写入的波浪不大,有4K

网友B:
东芝8T24晶圆,单颗4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3281最好,速度不错,写入的波浪不大,有4K

好的谢谢,还有个现代的海力士,也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8T24晶圆,单颗4CE

3281只能单帖4CE是这样吧?

楼主:
感谢感谢本人小白,又喜欢捣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个现代的海力士,也帮忙看下谢谢

这个两片都是8ce的,我用4ce的在3267上成功,不过用usb3识别不正常,前天用某个917板子居然成功了,不过你这个是8ce的,还是贴58xt的U盘最好,刚刚16ce,缓外连续写入估计80m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两片都是8ce的,我用4ce的在3267上成功,不过用usb3识别不正常,前天用某个917板子居然成功了,不过 ...

好的,谢谢指点,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我去试试

不好意思,说错了,查了下,你这个是4ce的,刚好可以贴在917上,平均读90M,全盘写20M。3267只能在2.0上用,写入只有6-7兆。917关键是要选好量产版本,跳线没有仔细研究,肯定不贴R12,电压贴R11,R6和R7自己慢慢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我去试试

图片给你看看,自己研究,我也是小白,不懂这种版型跳线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给你看看,自己研究,我也是小白,不懂这种版型跳线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感谢分享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已经焊接成功,就是量产开卡时间太漫长3个多小时1个U盘,不知道还以为死机了,顺道焊接了几片903

网友C:
可喜可贺,那个海力士颗粒贴在917上成功了吗,我有试过几片3281和917都没有成功,就那个手腕版居然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喜可贺,那个海力士颗粒贴在917上成功了吗,我有试过几片3281和917都没有成功,就那个手腕版居然 ...

主控还没到,平时没有时间,只有双休日有空折腾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