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移动号码开卡 身份证读卡器CI011-Y拆解

楼主(2023-09-30):
以前移动过来给放了一个开卡的工具,连接手机APP的身份证读卡器

网友:
有防拆开关

网友:
那么大个的电池才1000个mah出头,好小的容量,不过应该没有虚标,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一个NFC天线一个蓝牙天线吗?

网友:
这个算是写号器吧,读sfz只是附属功能,毕竟sfz用nfc就能读,就是很多手机没有nfc

网友:
身份证能读出什么信息

网友:
这个不是身份证读卡器啊

网友A:
身份证读卡器不是一般都有个蓝色的加密盒?

网友(2023-12-18):
C8T6+NFC芯片,没啥成本。说实在身份信息现在泄露的到处都是,广告电话一大堆!实名制就是坑逼政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身份证读卡器不是一般都有个蓝色的加密盒?

加密盒在森睿的后台,需要他们专门的APP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