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一个少见的镁光颗粒HSA36,有带佬知道这颗粒什么来头吗

楼主(2023-09-30):
如图,看起来是镁光正片颗粒,但是一般镁光颗粒都是nw,nx开头的,这个HSA36
在flashmaster和flashinfo都查不到信息,但是镁光官网可以查料号
贴592看id同nw965,978的id差一位,965的ID是2CD38932E600,978是2CD38932E601,这个2CD38932E604,应该和965,978类似
拿nw965的参数改了id顺利开卡,没有(喜闻乐见的)翻车,跑rdt结果如下
推测这个颗粒和965,978的关系就是特挑或者降级,镁光3d颗粒id最后一位一般就是表示等级,如00是fortisflash,01是fortismax,只有l06或b0k颗粒04或者05结尾的多,27b的颗粒04结尾的少见,奇葩的料号也许只是为了和其他颗粒做区分。
纯属个人瞎猜,欢迎带佬指正

网友:
这字体一看就是小作坊打标的

网友:
这个闪存应该上2262en

网友:
楼主这种稀奇颗粒也能搞到厉害啊,二楼说是小作坊打标,我是看不出来,镁光玩的少,看着确实像正片

网友:
镁光QS,制程B27C,是正片,SMI上通用B27Bfw

网友A:
很明显不是打标。还有美光的二维码

网友:
长见识了 不像是打的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是打标。还有美光的二维码

镁光二维码不能说明什么,因为镁光固带级别以上白片啥文字都没有,二维码确实存在且是原厂,到了二道贩子手里打个标也不是不行,这个字体真假我实在看不出,希望老鸟释疑

网友:
又进来水一贴!

网友:
第一次见到镁光这种料号

网友(2024-06-26):
开出来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