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蓝牙键盘n键不灵了,锅盖片,怎么整

楼主(2023-09-30):
要稍微用点力才能出字

网友A:
掀开锅盖擦一擦触点

网友:
拆啊。拆都不拆怎么修。
将锅仔片用wd40和1000目以上砂纸打磨,擦干净了放回去。烂了就换松下或者欧姆龙的轻触开关,拆锅仔片替换。

网友:
万能的WD40又该出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掀开锅盖擦一擦触点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网友B:
撕开白色胶布  然后棉签粘酒精清理电路板触点  清理锅仔片内部 如果明显锈蚀 或者裂开就换一片

网友:
掀起它的头盖来,刮刮里面氧化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撕开白色胶布  然后棉签粘酒精清理电路板触点  清理锅仔片内部 如果明显锈蚀 或者裂开就换一片 ...

卫生纸擦了擦碳黑触电就nnnnnn了

那东西也不会氧化吧,会吗
粘那么严实也不至于进脏东西啊

网友:
临时处理选WD40,如果想长远,还是要焊下来清理

网友:
触点有氧化或是剥落,揭开“天灵盖”,给它“洗洗脑”。

网友:
WD40,值得拥有!

网友:
薄膜氧化了

除非彻底拆下来

网友:
用酒精擦擦继续用

网友:
掀天灵盖或者换新

网友C:
一般是锅仔片氧化成有破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锅仔片氧化成有破口

抱歉上文中“成”应是或

网友:
哪个按键失灵,就把对应的锅仔片揭下来(用小刀单独划开周边然后取下),用细砂纸把凹面打磨一下,再用酒精棉签擦干净,PCB这边可用白色橡皮擦清理氧化痕迹,最后用单面透明胶布把锅仔片贴回去即可。

网友:
折下锅盖片,如是氧化,就打磨或者用小刀刮;
如有破损,就去某多某宝去打这种片换。

网友:
终归的说质量有问题,就像我们家遥控器一样经常刮,经常刮还是一样。

网友:
清洗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