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进水腐蚀如何处理

楼主(2023-09-30):
东成电动工具电池进水腐蚀,正负极之间有很多渣。
用针把渣清理干净,重新用热缩管套好
这样处理行不行?还有电池表面的生锈腐蚀,不做处理会不会越来越大?

网友:
如果锈蚀了,打磨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直接报废避免危险可能爆炸

网友B:
很难处理,因为锂电池是有电的,没电的也报废了,无需处理,所以,常用的除锈液,电解除锈,都不能用,只能用物理方法,还要注意不能短路

网友:
只能是用8000目砂纸打磨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报废避免危险可能爆炸

高倍率动力电池,扔了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处理,因为锂电池是有电的,没电的也报废了,无需处理,所以,常用的除锈液,电解除锈,都不能用,只能 ...

目前看来短路并不容易,本来还想用纯水清洗一下,也没付诸行动,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你这也太严重了,我这种都觉得锈的很严重了

网友:
最多用软毛刷抛光,还要注意温度别太高。准备换新电池为妥

楼主:
这是电池内部漏液了吗?
真是漏液,还真得丢掉报废

网友:
安全阀因电池生锈关闭不严了。

网友:
都锈成这样了,该扔就扔吧

网友:
已经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了,电解液都露出来了,直接扔吧,就算是修好,也没什么人敢用

网友:
处理啥!感觉扔了吧!

网友:
这还能用吗

网友:
觉得都去生锈成这样了,用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