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手动和自动电阻档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2023-09-30):
今天改完ZT702S电容,读数很迅速稳定1秒吧,AVG还得等好长时间才能稳定,这个电容改的值,改完后测量电阻以前都用自动,今天测试了手动和自动,发现差别很大,自动是100.2-3
手动是99.82-99.83,差别很大,这算是差多少字不是很明白,所以下单了一个UT39E+,来个手动四位半吧

网友:
自动挡现在在1k档上面,换个小一点的电阻就一样了。

网友A:
你应该先搞清楚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便不会再多买一个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搞清楚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便不会再多买一个表了

我知道测量切换的档位不同,主要是手里就这个9999字,太费电了,39E+性价比合适还是四位半

网友B:
卡量程边界的测量很容易出现这个量程切换问题。很多表改电容,测量满量程附近的值,会有“过冲”问题!因为测量结果不再是缓慢增大或者减小!
举个典型的例子,福禄克17B+改电容,比如测量40K电阻,改电容前读数是这样的,从39.96缓慢增大稳定在39.99,量程是40K,改电容之后,测量结果不再是缓慢增大,而是一步到位的跳变,偶尔会出现中间值跳变一下40.01,这样会导致过冲,量程切换到400K了,最后显示成40.0K。
一些计数没有余量卡的死死的超一点就换挡的或者像9999这种满位数计数的表最容易出现这种问题!那些比如6000字,超过6200字才换挡的不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量程边界的测量很容易出现这个量程切换问题。很多表改电容,测量满量程附近的值,会有“过冲”问题!因为 ...

确实换后一步到位而不是以前那样慢慢缓冲

网友:
科普贴,学习了。

网友C:
发觉改电容影响读数了?
99.82 换挡后应该是 099.8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觉改电容影响读数了?
99.82 换挡后应该是 099.8 差不多

不行又改回去了,换了1纳法后过了两天后出现问题了,尾数在10多个字跳动

网友:
遇过有的表自动档和手动挡位差几个字,每次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