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电调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30):
垃圾30a电调,不管是2s还是3s都发烫,钳表卡电流才1A也会发烫,手摸就是这一半的mos发热厉害

网友:
散热片太薄,体积太小,

网友:
这线颜色,这电容排列,新西达吧?我的也发热,非常容易坏。

网友:
这电调的散热铝片喇手吧?我买的好赢的是圆角,边上也是光滑的。

网友A:
1A都发烫,不排除管子的内阻大喔,正品mos管不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都发烫,不排除管子的内阻大喔,正品mos管不应该

就一半的管子发热,管子都是一个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一半的管子发热,管子都是一个型号的

是不是上面的78M05发烫影响的,摸摸看看

网友B:
1A发热不正常,这三个应该是上管,栅极需要自举升压驱动,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是不是mos没有完全打开,我焊过blhelis电调,用于驱动无刷机的小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面的78M05发烫影响的,摸摸看看

不是,我确定

楼主:
垃圾万用表又罢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发热不正常,这三个应该是上管,栅极需要自举升压驱动,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是不是mos没有完全打开,我 ...

嗯嗯!得找个电路图研究一下,你说的有道理,没有完全打开就会发热的。

网友B:
一般是FD6288Q驱动的

楼主:
我这个是不是被打磨了,啥都看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FD6288Q驱动的

谢谢发的图,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不是被打磨了,啥都看不见的

你的好像是三极管驱动的

楼主:
明天白天再搞了,两个表没一个争气的。289c耍脾气了,晚上不肯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好像是三极管驱动的

对呀!有三个管子驱动功率mos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呀!有三个管子驱动功率mos管的

丝印Y1查了一下是SS8050,NPN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丝印Y1查了一下是SS8050,NPN三极管

看着与萝丽电调相似,可以找个萝丽电调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与萝丽电调相似,可以找个萝丽电调电路图

刚接触这玩意儿,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