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闵工送修的7寸液晶监视器

楼主(2023-09-30):
     前几天闵工到访,送修一个不开机的7寸液晶监视器,主要用途是这个监视器在厨房,保姆在做饭的时候以便能随时观察他瘫痪的母亲,以免再次受伤。拿来发现是12v供电,接上我的30v可调电源,调至12v,按下监视器的开机键,电流为0 ,说明机子没有工作。同时发现里面一个电容爆浆了,原本以为只是这个电容爆浆了,所以更换了一个,通电试机,发现故障依旧。后来再次通电,测量板子上的电压,发现只有12v的输入电压,板子上没有该有的5v和3.3v电压。仔细检查,发现,该机的12v进入之后要经过一个TD1410,然后从1410输出各路电压,原本想用DCDC模块,奈何始终找不到我那个DCDC转换模块,只好修复原板子了。当晚立马在网上下单购买这个芯片。中秋节前,芯片到了。将其拆下,换上新的芯片。通电试机,机子成功点亮。同时发现该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流大约为330毫安。

网友:
好手艺,成功恢复,
把整个维修思路和过程分享,让我这小白大受裨益,谢谢!

网友A:
手艺好,维修思路清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好,维修思路清

学习了

有思路有技术,学习了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让俺这小白又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网友:
好手艺好技术

网友:
7寸液晶监视器

网友:
维修思路清

网友:
这么小的屏,4W功率,不小

网友:
感谢分享整个维修思路和过程,虽然我只会简单的维修

网友:
手艺不错,完美修复。

网友:
dc-dc故障还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