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启动画面是主板Logo?

楼主(2023-09-30):
新安装了精简的win10专业工作站版,启动画面就变成主板Logo了,啥原理?挺神奇的

网友:
bios里面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A:
Acer 的电脑显示ASUS的logo?

网友:
可以换成win10的,默认就是主板的logo

网友:
这个不是能修改嘛。

网友:
可以改成别的图片

网友:
换成小姐姐也可以

网友:
Bios是启动画面。

网友B:
要不来一段动画或者舞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来一段动画或者舞蹈

要不来段唱跳rap篮球?

网友:
EFI启动模式下才会如此。

网友:
UEFI启动模式就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用的品牌OEM版系统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 的电脑显示ASUS的logo?

ACER的显示器,asus的主板吧

网友C:
大家都说在BIOS里面改,但是能否说一下在哪项设置中进行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r 的电脑显示ASUS的logo?

以前win10启动的时候是蓝色的窗口形状WINDWOS徽标,这回换成主板的了,所有有些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说在BIOS里面改,但是能否说一下在哪项设置中进行更改

同问这个问题,谢谢各位大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