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韩国HUROM HU19SGM榨汁机拆机维修

楼主(2023-09-30):
韩国hurom榨汁机正转不转了,反转没问题,想着应该是小问题,结果拆的时候却遇到了大问题。

楼主:
底部6颗螺丝,5个正常是十字的,1个居然是梅花的。

楼主:
电容的两根线拔掉。

楼主:
里面还有6颗螺丝,拆掉。

楼主:
螺丝都拆下来了,开关那部分却怎么也拆不下来。

网友A:
估计是临时没有十字螺丝,就用梅花螺丝了

楼主:
一开始以为是图中画圈的两个螺丝没拧下来的问题,但是拆下螺丝后却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临时没有十字螺丝,就用梅花螺丝了

韩国棒子有点变态,我估计是防拆的,但这对坛友来说小菜一碟!

网友B:
这种榨汁机好用吗?
以前买过,没用几次就扔着不用了,洗着太麻烦了。

网友C:
这种榨汁机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榨汁机好用吗?
以前买过,没用几次就扔着不用了,洗着太麻烦了。

确实,清洗麻烦!

网友:
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吧

网友A:
会不会是继电器坏了

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方法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3135605

网友:
我的一台榨汁机连包装都没拆开,放在床底下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榨汁机好用吗?

转速比国产的慢,估计里面有减速齿轮。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继电器坏了

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方法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3135605 ...

开关坏了!

网友:
这个牌子不便宜

网友:
一图一贴,看的好累

网友:
应该是防拆吧

网友:
这种榨汁机清洗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