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电动机接线柱最垃圾,不换掉迟早烧了

楼主(2023-10-01):
这种白色接线柱非常垃圾,这个外接线和电动机线圈线头 是靠螺丝压在一个螺丝孔里面的。设计上就有毛病。

网友:
是说下面的接线柱比较好吗

网友:
只见过第二张照片上这种

网友:
第一种是过时工艺吧,这次我单位的两台电机都是第二张图的接法。

网友:
原来是陶瓷的哦,现在降成本,管你安不安全。

网友:
线鎕锡或压端子,再用螺丝紧固应该问题不大,问题是都是直接压线头啊。。。。。

网友:
焊接靠谱。不是经常才换的话。

网友:
当然是陶瓷的好啊,但是贵啊

网友:
这种电动机接线柱确实有隐患

网友:
大电流设备接线柱都是螺栓上的……

网友:
那种接线柱是不行,但成本与质量是正比的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第一种过电流小点吧。

网友:
第一种是小功率使用的,第二种是大功率使用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合适!!!

网友:
如果跟着电机振动有可能会松动。

网友:
降成本,管你安不安全。

网友:
降低成本才能提高利润

网友:
第一种是塑料接线柱,用用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