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五线(川岛-激光投线仪)

楼主(2023-10-01):
前几天在海鲜市场里捞的二台激光水平仪

不包好坏 35元二个包邮
到家二台都坏的。意料之中
一上一台是二线,有一线激光头坏了,

拆拆拆,拆个水平仪激光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997&fromuid=3652364
(出处: 数码之家)

这一台是五线,干脆不开机。
下面是维修过程。

开机没有反应,拆开先测量激光头的飞线是否断线。

上表测试,所有飞线全部导通,没有断线。

拆开主板,发现问题。

A::喇叭中间这个R9,和喇叭焊点有腐蚀现象
B:稳压IC,TD6817及周边有烧坏迹象。
其它地方,无可见坏点。

先从简单的来,把R9简单清理一下,测一下阻值正常,
喇叭也是好使的,

那就是IC有问题,这个IC轻轻一碰,外壳就碎了。
碎了好,碎碎平安,
下面二个电阻,阻值正常。
电烙铁把IC引脚拆下,
清理焊点。

下一步,购买IC。。。
数日后,IC到货
这个IC某宝,三颗 2元多点,包邮
良心商家呀,给点个赞。大大滴赞

请出我尘封以久的低温锡浆。
手术进行中。。。。。

手术完上电试机,成功点亮,功能正常。

随机带的锂电,不太好使,
充电发热,存不住电,
但这不是问题。
不在维修范围之内。
随它去吧。

用五号南孚,装机做最后测试。

组装完成。

效果杠杠滴。

能修好一台水平仪,
相比买一台好的水平仪
那成就感爆棚。

故障分析:烧稳压IC多半是因为使用DC充电口充电造成的。
DC充电口输入电压5V,
这种DC口的充电器,一般12V或9V的居多,
充电器选错,电压过高,导致IC烧坏。
正常充电电压5V,不可能把IC烧的这么严重。

以上是故障分析及维修过程。
有时间再去海里捞。。。

多谢捧场。。
理性打赏。。

楼主: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水平仪,也是插错充电器把主板烧了,主板有点小贵,已弃疗,吃灰,激光头是好的 ...

烧的一般就是这个充电IC。你可以拆开看一下。如果是这个IC烧了的话。两块钱搞定。还能给你剩两个

网友A:
我的一台水平仪,也是插错充电器把主板烧了,主板有点小贵,已弃疗,吃灰,激光头是好的

网友:
二手设备感觉还是大品牌的靠谱点

网友:
维修后需要校准的吗

网友:
修好一台,安逸。还是绿线的,行家出手,变废为宝

网友:
恭喜修复,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以前这里买了个,有一根线变粗,稍微模糊了,不晓得是不是激光管的问题 ...

是激光管的问题,
这种杂牌机的管子质量很差
大部分都是管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牌子,还以为鬼子的

哟西。。。。。。

网友C:
看着牌子,还以为鬼子的

网友:
用不上,要不也买一台

网友:
也想搞一个水平仪玩玩

网友:
这机子没什么用,也就是建筑物改造的时候打水平会用到,弄完水平就丢那里吃灰了,我都改成18650电芯作为电源,优点是超级耐艹

网友:
在坛子里买的红线激光仪,到手就没开过机。

网友:
不错,修好了,又省钱了

网友:
修好一台就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不建议购买2手激光水平仪,2手市场上大量的水平仪基本都是发光管老化,光线不准,我就踩过坑,发光管老 ...

有资源就是好,拿全站仪校准投线仪。我当年收个二手的,线绑石头校垂直,用管子装水校水平